如何让两液压缸同步?

楼主(2014-08-05):
两小型液压缸(内径<30mm)采用同一套液压回路,不准采用电磁阀及光电传感器,没有机械硬性相连。
两液压缸负载不同并且变化。
当一个液压缸运动时,另一个缸也随动,伸缩长度基本相同,误差0.02mm之内.
最大位移10mm

网友:
非机械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用双轴油缸,
两个油缸的接口分别为A1\B1\A2\B2, A,B分别对应伸出和收回。
接法两个油缸用油管串联成一个使用。
即 电磁阀A——A1,B1——A2,B2——电磁阀B。
缺点:B1-A2用油管链接与液压缸内部一起密封一定液压油里面不能有空气,时间久了会有泄漏。

最大位移才10mm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嗒?
液压的接触很少,不对的话别拍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轴油缸,
两个油缸的接口分别为A1\B1\A2\B2, A,B分别对应伸出和收回。
接法两个油缸用油管串联成一个 ...

本以为是通用件,结果网上没有正货,只找到款样品,贵的黑人,我想能不能打破垄断

网友:
给你张图片看看  不过上面有个电磁阀
用了两个调速阀实现的同步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你的要求比较高,这样做起来比较困难,普通的配流阀是没法达到你的精度要求的,在出现内泄漏之后,问题更严重。我以前用过比例阀,使用光栅尺检测,精度只能达到0.1mm左右。

建议改用电动缸,精度高,响应快,成本还低。

网友(点评):
看来得另想办法,大显身手时机到了

网友:
精度要求有千分之二,可以考虑同液压同步缸作为同步分流器,来实现。需要可联系本人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个结构负载随时变化,建议用机械同步。一定要液压同步,只能选柱塞式同步马达或者同步缸,但是造价很高。

网友:
这个设计用液压缸可以做到吗?达到这么精度的液压系统跟定性价比不好吧!

网友:
小弟是个初学者,有点看不懂,期待大侠!
不过,感觉参数不全啊....
只是为了让两缸联动吗?没有负载参数,最大行程要求....

网友:
同意10楼观点,达到这个精度的液压系统造价不合算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液压呢   换个其他的机械机构不好吗 ,   例如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