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配重块链轮问题

楼主(2014-08-05):
请问:机床Z轴铸件块配重上单边装有两个链轮,如果把这个链轮改了光轮就是不带齿的,会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
链条和链轮接触面积大强度够大,使用使命长,安全可靠

网友:
都可以,没什么差异

配重链条一般用叉车链条,在该链条的国家标准中,推荐的轮子结构图就是光轮

网友:
可以的,俺之前的公司,大镗床配重用的都是光轮

网友(2015-03-28):
可以,没什么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