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钻杆叶片缠绕装置,请教

楼主(2014-08-05):
现在我们单位需要设计一种螺旋钻杆叶片缠绕装置。要求是通过普通机床来改造,不知道哪位大神懂这方面的技术,不知道可不可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 害怕伏枥  发过

网友A:
也是做钻杆的     扁钢宽度 厚度是多少  或许能帮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做钻杆的     扁钢宽度 厚度是多少  或许能帮你一些

扁钢宽度大概2cm,厚度0.5cm.请您指点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扁钢宽度大概2cm,厚度0.5cm.请您指点下。

缠绕时是扁钢的厚度(也就是0.5cm)方向和钻杆焊接,2cm是叶片的高度。

网友A:
绕钻杆的难度在与扁钢的宽度   越宽难度越大  厚度影响不大   宽2cm很常见 比较容易
专业的扁钢是梯形钢  上4mm  下6mm
工装  根据扁钢形状做上下两个带操的轮子  扁钢从中间穿过     固定在车床刀台上就行了
         根据所缠绕扁钢螺距将刀台旋转一定的螺旋角
         扁钢应为一盘  所以应有一个放线架  放线要顺畅  不然也会影响缠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钻杆的难度在与扁钢的宽度   越宽难度越大  厚度影响不大   宽2cm很常见 比较容易
专业的扁钢是梯形钢   ...

我做了一个类似你说的装置,但是现在还停留在图纸上,主要是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叶片缠绕时它的一端如何固定?
2.我在别的厂家看到过缠绕时会出现叶片倒下的情况,如何避免,是否需要加装扶正装置?他们的工装是固定端是用一个侧开口的钢条卡住。夹在刀架上的是一个和钢带一样规格的槽子(是在一个钢块上开的槽子)。他们在芯杆上绕好后取下来,再往钻杆上套。
3.我们是想直接在钻杆上绕好,直接焊接。你说为了保证缠绕效果后面槽轮要顺畅,但是顺畅了能否保证紧紧的缠绕在钻杆上,上面说的厂家的方法是芯杆的直径比钻杆要小1.5毫米,这样取下来后虽然有反弹,但是刚好就可以和钻杆套上了。
非常希望你能帮我解惑,十分感谢。

网友A:
直接在钻杆上绕好,直接焊接
具体方法  起初 扁钢从槽轮中间穿过到钻杆上位置正确后  焊接固定好  因为扁钢现在是直的和杆体接触面小    所以焊接技术要好
                缠绕速度慢一点     注意螺旋方向
                缠绕结束后焊接固定并且烧断扁钢  注意留一段圆弧在扁钢上  为下一次做准备  你会发现有一段圆弧  焊接会很容易
                叶片倒下和螺旋角  和放线  有紧密的关系  并且叶片会紧密缠绕在钻杆上
                简单 你会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钻杆上绕好,直接焊接
具体方法  起初 扁钢从槽轮中间穿过到钻杆上位置正确后  焊接固定好  因为扁钢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你的解答帮了我大忙了,我最近就准备做出来在机床上实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不知道你缠绕过双螺旋的吗?是在杆子的左右各安装一个缠绕工装吗?那叶片的放置肯定是一上一下,上面的那个好焊接,下面不好焊接,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双螺旋要做两遍   刀台加一个移动装置  以便移动一个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