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各种螺纹所能承受的最大承载力。

楼主(2014-08-05):
请教高手,如何计算各种螺纹所能承受的最大承载力。比如普通强度等级M8螺纹,最大承受大多的力,以便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校核使用。

网友:
《机械设计》这本教材里有对这个的详细讲解。

网友:
螺纹破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小径处断裂,一种是滑牙。
你若是使用标准的紧固连接,使用进口的紧固件,可以在其样本上查到最大允许载荷,设计、校核的时候只要看作用在紧固件上的载荷不超过样本数值就可以了。
如果是非标准的螺纹受力分析,就要考虑断裂及滑牙两种情况,断裂不复杂,你满足应力及疲劳强度就可以了。滑牙则需要建模。例如牙型及材料等不一样,整个建模过程也大不一样,这部分我只能计算很小一部分的情况,而且没有做过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