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叶风扇的出风口夹角和间隙

楼主(2014-08-05):
有没有前辈是做无叶风扇设计的,一般出风口的夹角是多少?在夹角多少度的情况下风力最大,请论坛的前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风扇还有无叶啊,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爱德利还真没见过?

网友(点评):
淘宝好多卖的。

网友A:
压缩空气啊      受教,,,

网友B:
如果只是山寨,找个参考角度,这张图就够了。

想知道为什么,得看书。。。。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山寨,找个参考角度,这张图就够了。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是山寨,是想多了解一下这个无叶风扇,1的输入可以输出15,这个1:15感觉很神奇,有没有中文的书籍讲解无叶风扇的,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空气啊      受教,,,

你好,有这类的书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