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孔深度的标注,请教

楼主(2014-08-05):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在学SW转二维图,但好多标注的问题不懂,先发帖,希望哪位大侠帮我解决下沉孔深度标注问题。我现在这个是用注释命令标注出来的,深度符号是去复制过来。请问有没其它的标注方法(不要注释),直接标注?还有就是注释里面在哪里去找深度符号?

网友:
红色圈中的命令

网友A:
好像自动标注就会有深度。

另请教这个折线的箭头是怎么搞出来的?我怎么找不到啊?教教我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自动标注就会有深度。

另请教这个折线的箭头是怎么搞出来的?我怎么找不到啊?教教我好吗?

好的,谢谢,晚上回去试一下。标注里面的注释命令就可以。

网友:
沉孔直径30*深度

网友B:
记得有专门的孔标注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专门的孔标注工具吧

是的,已经用过了,很好用,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