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惯量匹配的相关计算

楼主(2014-08-05):
我看到有人发了关于惯量匹配的帖子,但是觉得他讲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大虾能讲得更清楚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考虑电机的响应,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轴越小越好,不同机器要求不同。如果电机出来是减速机的话。惯量 ...

你好,请问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轴是不是如下方法??
"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减速器负载侧的动能等于电机侧动能乘以减速器的效率:
        JL•ωL2/2=η•Jc•ωm 2/2
        Jc=JL/(ωm 2/ωL2•η)= JL/(i2•η)
"   (其中 JL为负载转动惯量,Jc为负载转化为电机端后的转动惯量)
请问其他大虾对于Jc=JL/(i2•η)有没有其他看法

网友A:
你的伺服电机出来后加减速机没,加减速机一般惯量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伺服电机出来后加减速机没,加减速机一般惯量没问题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网友A:
一般 考虑电机的响应,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轴越小越好,不同机器要求不同。如果电机出来是减速机的话。惯量经过减速机会降的很低。一般不考虑,除非电机出来直接接负载的需要计算。还有选电机的时候一般会选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考虑电机的响应,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轴越小越好,不同机器要求不同。如果电机出来是减速机的话。惯量 ...

哦,这样啊,那对于限重10kg这种小型机械臂的电机应该就不用考虑了吧?
  还有就是,负载直接连接电机,这种情况能不能举些例子呢,我能想到的就是电钻风扇之类的。。

网友B:
介意你去 看下  大学物理   里面讲的很清楚,介意看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意你去 看下  大学物理   里面讲的很清楚,介意看下哦

恩恩,最早确实是在那里学过,主要应用到工程就不是很清楚,3q~

网友C:
电机选型的要素有很多,在电机选型是按步骤来回选型适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选型的要素有很多,在电机选型是按步骤来回选型适用的电机。

恩,能不能把你理解的步骤跟我们分享下呢

网友D:
转动惯量是纯质量属性,与效率无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能不能把你理解的步骤跟我们分享下呢

在论坛搜帖子巜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里面有详细步骤:如何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搜帖子巜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里面有详细步骤:如何选电机

十分感谢,我去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动惯量是纯质量属性,与效率无关

层主,那负载端的转动惯量怎么换算到电机轴上,比如经过了减速器,还有皮带传动等机构后??

网友:
负载惯量/i^2折算过来就是电机轴上的惯量,皮带机构也就是一个减速机构啊

网友:
还是建议你去看本人的帖子《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里面对于伺服电机在各种情况下选型和惯量都有详细论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搜帖子巜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里面有详细步骤:如何选电机

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中与安装方法相关的系数,是怎么确定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E:
去详细看看高人怎么详细解说的吧,在fa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详细看看高人怎么详细解说的吧,在fa里

恩 ,  拜读了,很好,但是还是有点疑问

网友(点评):
说说啥疑问,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电机样本的后面一般都有详细的计算方式和计算案例,比如安川伺服电机样本后面就有。
每款电机还有推荐的惯量比,但是不是说惯量比越小越好,因为负载惯量比较小的情况下,电机惯量不易过大,过大会使得整体惯量增大,降低系统动态响应。

网友(2016-09-28):
十分感谢 楼主好人

网友:
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网友:
楼主牛人,可以编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