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硬度表示请教

楼主(2014-08-05):
看图时,有的材料硬度用HRC表示,有的用HB表示。哪位高手能说下具体区别呢,分别什么场合用什么单位表示?

网友:
一般硬度高的,淬火件用HRC。。 硬度低的,调质件,用HB

网友:
我们公司都用HRC,因为只有洛氏硬度计

网友:
HRC的测量工具是120度金刚锥,HB的测量工具是钢球。后者能更好的体现综合力学性能。不过现在行业中这两者使用没有具体要求,不过有些零件比如面比较小的,那就只能用金刚锥。这是受外形限制。不过我觉得,如果单纯追求硬度,那就HRC,如果还有别的要求,那就用HB。

网友(点评):
请教不论HRC或者HB 除了硬度之外还有什么

网友:
HBS是布氏硬度,HRC是洛氏硬度,洛氏硬度相对于布氏硬度应用范围更广,测量部件的硬度上线也高。

网友:
测量方法不一样

网友:
硬度:材料抵抗外物压入的能力。反映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包括强度,韧性,塑性。
HB-布氏硬度:用淬火钢球压入被测物体。适用于未经淬火的钢,铸铁,有色金属等“软”材料,其硬度小于淬火钢球
HRB/HRC/HRA-洛氏硬度:用120度的金刚石圆锥或1。588mm的淬火钢球压入物体
HV-维氏硬度,显微组织硬度,用136度的金刚石四棱锥压入,以压痕的对角线计算硬度

网友:
HRC一般用于表达淬火零件的硬度(如表面高频淬火,零件整体淬火等),HB一般用于表达调质零件调质后的硬度,还有HV主要用于表达零件进行表面渗碳或者渗氮后的表面硬度。

网友:
小日本的《金属材料常识-日本经典技能系列丛书》写的挺好,网上有电子版的,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金属材料常识-日本经典技能系列丛书》确实是一本好书,深入浅出!

网友(2014-10-18):
涨知识涨知识

网友(2014-12-05):
8楼的讲解的比较全面

网友:
HRC用的普遍

网友:
平常都是用HRC,这回涨知识了

网友:
受教了   多谢

网友:
这个问题你完全可以自己查资料了解,而且了解的会比较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