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最难做的R0.3角

楼主(2014-08-05):
如下图,1x25度的倒角和D18相交的尖角处倒圆角R0.3,该处实际切除材料厚度不到1丝,
加工工艺:1,D18孔为精铰出来,,2,用T型倒角刀绕圆倒,1x25度的倒角,同时R0.3
问题:这个R0.3做出来不好,主要是R0.3的圆有时候一边大一边小,感觉偏心倒角刀也解决不了。
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解决R0.3吗?D18的孔粗糙度Ra0.8不能破坏。
产品数量较多, 感觉这个好有技术难度啊!

网友:
进刀受阻,定做反刮刀试试

网友A:
什么材料的,素材的话做个成形冲头在槽内放入,墩个一下

网友(点评):
好,支持,其它方案都太烦琐了,而且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这个油路刀把漂亮,刀头还可以撑开啊

网友(点评):
涨知识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做差速器壳体用的反刮刀,油路是让刀片展开收回用的。用在这里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什么材质,18的孔壁厚多少?

网友:
在刀具上修磨个圆角

网友B:
做工装上车床,工装考虑配重。

网友(点评):
这回线切割和电火花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器啊

网友:
先用一把成型刀加工倒角和R角,后铰孔。

网友:
先做倒角和R然后再精铰,保证孔的粗糙度

网友:
车个铜公放电不行吗?

网友:
难度不是很大,兜圈下面加一个0.3的反R角,余量不能大,容易蹦,关键是排屑不是好,机床要有内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装上车床,工装考虑配重。

做夹具,上数车,镗孔及R角

网友:
模具挤压成型

网友:
可以用反刮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的反刮刀是哪个厂家的,我们现在有个壳体上的孔需要反刮刀加工,山特做的方案干出来不合适。麻烦告诉,谢谢

网友:
如果用反刮刀,反刮刀要做成非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的反刮刀是哪个厂家的,我们现在有个壳体上的孔需要反刮刀加工,山特做的方案干出来不合适。麻烦告 ...

帕莱克,你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工具

网友:
特制做一个磨头,中间方的或六角,在台钻上完成,下面做一个圆18的定位块,旁边做一个靠板,边把工件放在定位块上,把磨头放在中间孔上,把台钻夹头上装一个头部方的或六角的刀杆放下插进磨头中间,磨出R角。

网友:
刀具上的R角没作好,可以考虑用慢走丝来作刀具R角。

网友E:
就你这东东一丁点难度都没有,钻玩,T型刀,刀尖到个小角,从上往下螺旋铣0.05一刀,在铰孔,一点问题都没有,这还叫问题?你真没干过扣手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素材的话做个成形冲头在槽内放入,墩个一下

内孔精度应该会受影响

网友:
我很想知道18 H8 粗糙度0.8的孔用啥铰刀可以较出来啊。。。。我也有类似的活,现在都是滚压,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F:
刀具重复精度加工,不够同心。工艺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具重复精度加工,不够同心。工艺要改

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你这东东一丁点难度都没有,钻玩,T型刀,刀尖到个小角,从上往下螺旋铣0.05一刀,在铰孔,一点问题都没有 ...

谢谢,很有价值的回复。我已经重新制定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