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的图纸2处公差配合,请教大家

楼主(2014-08-06):
今天看到同事的门把手图纸,里面有2处公差不是很明白,先直接上图,公差为粉红色圆内的
图片里面的公差配合,我感觉是螺钉头部与螺纹部分起到了限位作用,而中间部分没有起到功能,只是起到了门销的作用,我感觉应该是中间部分为主要受力部分。还请大侠给我解惑

其装配好的图纸如下,销轴的轴用

楼主:
补充下,销轴是插入第一个图纸内的

网友(点评):
非要用这种结构只能用轴位螺钉,轴孔配合好些

网友A:
照这样以后还能拆卸??螺纹部分和螺钉头部受力,中间部分悬空,联接的是两个相对运动件的话螺牙可能变形,以后无法拆卸!!

网友:
应该是只想到了加工简单和装配容易,受力不大,才这么设计的吧

网友:
看图看不出什么啊,受力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搞;就是来回的时间久了,螺纹端会松动不。

网友:
捣捣浆糊,偏差顺序都错了,还能真的相信?

网友:
受力部分只有M8螺纹的头部,强度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这样以后还能拆卸??螺纹部分和螺钉头部受力,中间部分悬空,联接的是两个相对运动件的话螺牙可能变形, ...

打销孔,用定位销固定,紧定螺丝锁紧定位这样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样以后还能拆卸??螺纹部分和螺钉头部受力,中间部分悬空,联接的是两个相对运动件的话螺牙可能变形, ...

我也是不赞同这种用法,即便这个设备上能用,这也是一种不良的习惯。

网友:
螺钉沉头标注公差? 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结构,仅仅是为了安装方便吧。而且,两个配合的尺寸,一个标公差,另一个不标,这样的配合是没有意义的。设计规范还要加强

网友:
没问题啊

网友B:
这样可以卖配件给用户,一坏就换一个部件。这个设计者很会做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卖配件给用户,一坏就换一个部件。这个设计者很会做生意!

非常有道理,多谢大侠指导

网友:
1,轴肩螺钉有卖的,你自己造图纸一字槽还有宽度尺寸没标
2,公差上下偏差小的在上面。。。
既然图纸标准都能自己造。那就不用看图纸了,直接看能不能做出来 做出来能不能用来评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