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图中符号什么意思 求解

楼主(2014-08-06):
各位大神图中符号什么意思   求解

网友:
厚度10,不加工

网友:
不去除材料的加工

网友A:
楼上正解下面表示非加工面表示方法,上面表示厚度为10,不过现在厚度也有用t表示的,那个字母用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下面表示非加工面表示方法,上面表示厚度为10,不过现在厚度也有用t表示的,那个字母用的少了!

嗯,懂了,以前没有见过厚度用这个字母表示,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懂了,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