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形位公差GD&T控制

楼主(2014-08-06):
以前接触的是 ISO标准,后来到了美资企业,对于GD&T使用ASME的标准,感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对于面,孔轴线等的控制使用面轮廓度和位置度来综合控制,基本上用不到什么同轴度对称度等。
那位高人能不能谈谈使用面轮廓度和位置度有什么优点?

网友:
窃以为“位置度”能概括全部公差。当然,要对位置度从新定义。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A:
个人认为是数控加工的使用,使位置度使用更多。比如定义一个平面上孔的位置度为0.05,那么“基准”(作为X,Y轴)与“参考点”位置(作为0点)就定义了一个坐标系,点在坐标系内的某一位置,只要机床在此坐标系X,Y方向的进给精度能做到0.05以内,那只需要在程序里给定这两个数值,加工出来的这个孔的位置就一定是符合公差要求的。

楼主:
个人感觉老美的标准还是倾向于使用。 ISO标准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使用加减公差。我看过一些老美的图纸,一张图几乎所有的尺寸都是名义尺寸,然后用位置度轮廓度等来控制所有公差

网友(2015-03-14):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数控加工的使用,使位置度使用更多。比如定义一个平面上孔的位置度为0.05,那么“基准”(作为X, ...

你说的有道理,但还有一点就是孔用位置度比用尺寸公差表示更合理,因为减少废品

网友B:
1、面轮廓度只能对基准加MMC /LMC,位置度无此限制;
2、ISO中平面可用位置度要求;ASME不允许;
3、比如说孔组标轮廓度和位置度;轮廓度你关注的是轮廓,位置度呢只关注位置(想象理论上的圆孔和六边形对比,两者区别来了吧);
所以重点是使用要求的实现。
暂时只想到这些。

楼主(2016-04-27):
引用 网友B:
1、面轮廓度只能对基准加MMC /LMC,位置度无此限制;
2、ISO中平面可用位置度要求;ASME不允许;
3、比如 ...

1、面轮廓度只能对基准加MMC /LMC,位置度无此限制;
我想问一下大侠,对于一个零件(不是总成/子总成),如何定义基准?比如一个圆盘类的零件,需要在上面加工两个定位孔,图纸上基本都是用这两个孔加上一个端面作为A/B/C三个基准,但是加工的时候毛坯件上并没有这个孔,这样如何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1、面轮廓度只能对基准加MMC /LMC,位置度无此限制;
我想问一下大侠,对于一个零件(不是总成/子总成) ...

对于一个零件(不是总成/子总成),如何定义基准? --- 功能,使用条件,装配条件,工艺决定;比如一个圆盘类的零件,需要在上面加工两个定位孔,图纸上基本都是用这两个孔加上一个端面作为A/B/C三个基准,但是加工的时候毛坯件上并没有这个孔,这样如何加工?

不知道你图纸和大概的工艺方案我也不好随便说怎么标;没有工艺孔,毛坯定位面或者支撑区域定义轮廓度或者平面度,其中一孔相对毛坯定义垂直度,;另一孔限制中心距;精加工基准用精加工的平面和两工艺孔;基准系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