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厚钢板上打孔

楼主(2014-08-06):
想在厚度4厘米、1.5米*1.5米的钢板上打一些孔,而且这些孔的位置有一定的公差要求。
请问:
应该用什么设备?
上海有没有这种服务?我们可以把东西拿过来加工。
谢谢!

网友A:
这种加工设备很多,多工位冲床,激光切割等

网友(点评):
哥们,4厘米哦,,,,,

网友:
无图,公差等级看一下,,,,,,,

网友:
线切割,电火花,需要注意问下有没有这么这么大的工作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加工设备很多,多工位冲床,激光切割等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以为4mm的。数控钻床可以的

网友:
钻孔不说孔径等于没说。

网友:
数控冲床,数控钻铣床均可!

网友:
这也太薄了,很容易变形。

网友:
4mm厚的“厚钢板”,学习了。。。。。

网友(点评):
厘米是cm=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