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活塞缸是什么材料,为什么能耐那么高的温度

楼主(2014-08-06):
飞机发动机是高级合金可以理解耐高温,但是汽车发动机活塞缸的温度也有1,2千度吧,普通的铸铁材料用久了是不是组织就相变了,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缸体里有水腔冷却,温度没这么高的,要不早融化了

网友A:
低速小功率的,有铸铁活塞,

一般的车机活塞是铝活塞,四冲程里面不都是高温环节,加之功率密度小,温度没有问题,

大功率的,比如159系列,170系列,都是钢顶铝裙的,铝裙有特佛龙处理,

所谓气缸的高温,是爆发那个瞬间的温度非常高,但作用时间比较短,只要冲击面可以耐这个冲击高温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但是时间短次数很多,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大功率的一般也都有冷却措施降低活塞顶的温度,比如喷油 振荡等 使其保持正常的工作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速小功率的,有铸铁活塞,

一般的车机活塞是铝活塞,四冲程里面不都是高温环节,加之功率密度小,温度 ...

@2266998

活塞的那个耐高温层需要计算温度降的梯度,看要多厚才能满足要求,是不是这样?

网友(点评):
在考虑温度梯度的同时,还要考虑该厚度下的材料热应力,是一个综合问题,太薄了,高温强度差了,太厚了,一个是惯性力大,一个是温度梯度过大,材料也会裂的,发动机结构设计里面有讲述,那是我最原始的专业

网友(点评):
所谓材料的热裂,或者冷裂,主要是因为温度梯度太大,材料在该温度下的强度受不了了,才有了小裂纹,再扩展长大,最后就表现成断裂了,是吗?

网友:
飞机发动机喷口才是高温环境

网友:
同样好奇的进来学习了

网友:
@2266998
所谓材料的热裂,或者冷裂,主要是因为温度梯度太大,材料在该温度下的强度受不了了,才有了小裂纹,再扩展长大,最后就表现成断裂了,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66998

活塞的那个耐高温层需要计算温度降的梯度,看要多厚才能满足要求,是不是这样?

8爷,太厚了,温度梯度怎么会大呢?燃烧面到冷却面这个梯度是线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8爷,太厚了,温度梯度怎么会大呢?燃烧面到冷却面这个梯度是线性的吗?

看见问题,简单说几句哈。
这个温度梯度在某个范围内是线性的,应该是类似于下图的样子。在P点附件的一个范围可以视为是线性变化的,在耐热层两侧边界的附近则不是线性的。具体情况请8爷详细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