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件东西,怎么确定他的材质呢

楼主(2014-08-06):
拿到一个东西(实物)怎么确定他的材质呢,求有经验的分享下啊,有人说听声音就能听出来,具体怎么操纵呢,还是测硬度呢?求指教啊!

网友:
只能大体判断了,金属非金属,范围也仅限常规的一些,另外就凭经验,根据使用场合来帮助判断了。

网友:
哪里来的?可以找类似的供货商让他们测

网友:
常用材料就那些。猜猜就好···· 听声音可以分辨铸铁与钢。。。。

网友(点评):
怎么分辨呢,没经验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声音是铸铁,什么样的声音是钢

网友A: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钢材火花分辨方法。

网友:
首先要判断其用途,是结构件还是功能件,是什么功能,才能大概决定是什么材料,然后再进行初判断,打火花,或是听声音,最后才是进行理化分析.

网友(点评):
哦,那有没有什么教材上有详细的讲解呢,还是只能凭经验啊,关于打火花和听声音的,望前辈告知啊!

网友:
常用材料一般凭经验判定

网友:
金属和非金属好分吧
铁基铝基铜基能分开吧
铁基的在砂轮上磨一下,一看火花就知道了呗
铝基的看软硬
铜基的看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钢材火花分辨方法。

这个很多学机械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但是能分辨出来的应该很少,这个完全是靠经验积累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还别说知道的人多,就现在的小年轻,有几个知道?

网友:
分大类还容易点,比如碳钢不锈钢什么的6 z+ Y, W8 c8 p! H' ~
具体是什么牌号的那就没戏了——只有检测成分还不见得完全准

网友:
重量,体积,密度,化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