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六轴解耦型机械臂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4-08-06):
XM2机械臂
(参照他人一些设计方案,附件图暂时取与他人方案)

整体按照模块化原则进行设计.

一、参数要求

项目 参数 备注
自由度数 6
机械臂臂长1000mm L1-L2=H
机械臂总重量 不大于10kg
机械臂末端最大负载 1.5kg 包括执行器1kg
机械臂末端最大速度 0.5m/s
绝对位置精度要求 ±5mm

二、几何构型(采用解耦结构6R

旋转—俯仰—俯仰—旋转—俯仰—旋转

         D-H参数(坐标设置见附件图)

i aibi αi
10 0 90°
2 L1 00
30 L290°
4 0 0 90°
5 0 H 90°
6 0 00

三、灵活工作空间:
内径=|L1-L2-H|;  外径=L1+L2-H;
(应尽量满足H=L1-L2)
四、材料选取:
大部分零件用硬铝合金7075;平键用2Cr13;轴件用调制处理的45号钢
五、关节传动系统方案:(见附件图)

六、相关问题:
1、整体方案是否可行(末端夹持器不考虑附件图灵巧手形式)?
2、硬件是否容易获取(特别是力矩传感器)?
3、整体价格能否控制在1.5w元以下(HD减速器二手无妨)?

4D-H坐标系中X2轴方向以及D-H参数中b6是否设置的有问题?

5、各关节电机参数,减速比还未详细计算,望见谅。

希望各位朋友能及时纠正我的错位,并提供有效修改建议

此机械臂用于移动平台上要求具有夹持避障功能,处于研究阶段,负载只需足够抓取一品易拉罐可乐即可,我只负责机械部分设计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发表意见啊

楼主:
谢谢老鹰推荐

网友A:
以前的老师帮工厂有做过类似这个的,1W5好像做不下来,其他不了解,没法给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老师帮工厂有做过类似这个的,1W5好像做不下来,其他不了解,没法给帮助。

哦,我们不是给外面的人做的,所以东西可以不用新的,打算拿它来研究算法的。所以谢谢你的回答啦~

网友B:
楼主是在学校吗?

网友B:
X2轴的X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和X1轴的X方向一致,要不然会在D-H矩阵中L1前面会有负号,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学校吗?

嗯,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轴的X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和X1轴的X方向一致,要不然会在D-H矩阵中L1前面会有负号,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不知道 ...

和x1一致?那不是z轴也要变? 我是觉得x2应该改成现在的反方向,你学过这个吗?我是自己看书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空间D-H矩阵应该是4x4阶的,方向你在考虑下吧,我认为方向一致比较好,D-H矩阵里面的含义没有书上说的那么简单,必须理解它才好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我也想搞一个,关注~

楼主:
引用 楼主:
和x1一致?那不是z轴也要变? 我是觉得x2应该改成现在的反方向,你学过这个吗?我是自己看书的

想必这方面你也是懂的,我这只有图书馆借的书,以及网上的一个PPT里面的几页讲的是D-H的,希望层主能给我提供点资料哇,比如课上的PPT之类的,觉得我已经走入误区了T T

网友(点评):
网上有机构学的数学原理,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我也想搞一个,关注~

谢谢,今后可以交流

网友D:
关节的减速机构为什么这么复杂?电机直联一谐波不就行了吗?如果沒特別要求,只作算法研究,直接买台二手的光机还省事。肯定比自制的要好要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必这方面你也是懂的,我这只有图书馆借的书,以及网上的一个PPT里面的几页讲的是D-H的,希望层主能给我 ...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7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708

我的威望着实不够了,能否再辛苦您把 机构学的数学工具 颜鸿森.pdf 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点评):
网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节的减速机构为什么这么复杂?电机直联一谐波不就行了吗?如果沒特別要求,只作算法研究,直接买台二手的光 ...

哦,是这样的,我的机械臂是要搭载在移动平台上面的(大概45cm*45cm*40cm),所以机械臂的尺寸还有重量都有比较大的限制,而且采用蓄电池供电,功率方面也有限制。您说的市面上的二手机器人大都比较笨重,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机械臂关节部分之所以那么复杂也就是为了使结构紧凑,节省空间。目前打算限制机械臂最大直径在7cm左右,大概如附图所示。不知道层主有没有其他好的建议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威望着实不够了,能否再辛苦您把 机构学的数学工具 和  颜鸿森.pdf 发一份给我吗?

呀,我不在学校,常用的搜索途径不管用。。。还有就是右面的那个PDF,感觉不好找。  刚刚忘记加邮箱地址了
841208450@qq.com,层主说的对,需要自己努力在理论方面下功夫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们不是给外面的人做的,所以东西可以不用新的,打算拿它来研究算法的。所以谢谢你的回答啦~

这样说不定成本会比较低,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经常去买二手的帮别人做展示或是其他教授弄模型,因为不考虑稳定性,成本会低很多,不是很懂技术上面的东西,学习一下,建议你设计好后可以去当地二手市场淘,跟老师去买过几次,比淘宝还便宜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的机械臂是要搭载在移动平台上面的(大概45cm*45cm*40cm),所以机械臂的尺寸还有重量都 ...

电机直连谐波输出速度不够么?或者RV也好啊……
机构越简单效率越高,越省电,尺寸也越小,尤其是那个同步带,传动效率比较低

既然楼主追求的是小,省电,紧凑,那就应该用电机直连谐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不定成本会比较低,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经常去买二手的帮别人做展示或是其他教授弄模型,因为不考虑稳 ...

二手市场?  这个我会注意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直连谐波输出速度不够么?或者RV也好啊……
机构越简单效率越高,越省电,尺寸也越小,尤其是那个同 ...

恩,你说的有道理,我近期会计算下具体的电机选型还有减速机构的搭配,我也觉得那个有点复杂

网友F:
机械臂本体重量10kg以下感觉有难度。
现在这种模块化工业机器人臂有成熟产品,可以参考下,欧洲UR robot,KUKA  robot 以及雄克公司都有类型机器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械臂本体重量10kg以下感觉有难度。
现在这种模块化工业机器人臂有成熟产品,可以参考下,欧洲UR robot, ...

恩确实,不过我末端的负载能力降了很多,最后整体重量还会调整。 我之前只了解过UR系列,学校之前买了一台UR5,不过是研究生教研室用的,我找机会去参观下。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确实,不过我末端的负载能力降了很多,最后整体重量还会调整。 我之前只了解过UR系列,学校之前买了一台 ...

UR机械臂中,电机,抱闸,编码器及减速器都集成为一个模块,才能做出那么紧凑的结构,咱们国家目前技术实现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UR机械臂中,电机,抱闸,编码器及减速器都集成为一个模块,才能做出那么紧凑的结构,咱们国家目前技术实 ...

你见过UR里面的构造?  不过哈工大的宇航实验室有一款空间机械臂也很紧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见过UR里面的构造?  不过哈工大的宇航实验室有一款空间机械臂也很紧凑

以前在一篇文献里见过....

网友G:
研究还是要做出来才能知道研究是否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在一篇文献里见过....

柔性关节机械臂及其运动学标定和振动抑制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研究还是要做出来才能知道研究是否可行吧!

恩,会的。

网友H:
这个有点小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有点小复杂

焦头烂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的机械臂是要搭载在移动平台上面的(大概45cm*45cm*40cm),所以机械臂的尺寸还有重量都 ...

二手有许多轻便型的,另外电机直联-台谐波不是最紧凑的吗?楼主那里的?如在广州可来下,我正拆装-台三菱RV-M2的机器人,用交流伺服换掉原来的直流有刷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手有许多轻便型的,另外电机直联-台谐波不是最紧凑的吗?楼主那里的?如在广州可来下,我正拆装-台三菱R ...

我在福建厦门附近,要是能去当然好了,不过有点远,我有问题在咨询您吧,十分感谢

网友:
这是我们当年研究生的论文,楼主竟然发到这里来了!

网友I:
呵呵,你这个不是~~实验室的么?你要自己做啊?力矩传感器是他们自己搞的,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价格~~估计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你这个不是~~实验室的么?你要自己做啊?力矩传感器是他们自己搞的,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价格~~估计下 ...

是啊,目前水平孩纸好参考其他的。力矩传感器,你是说贴应变片的那种吗?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