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加工困难,供应商不乐意干了

楼主(2014-08-06):
    如图所示,铝件外形尺寸:100*80*20,需要在上面开个“U”形孔:15*10(形状也可以是方形,目的是避让一个柱子),以前采用的是铣床加工,但是因为量不多,而且加工困难,供应商不乐意干了。希望能在论坛这集思广益,找个方便快捷的方法,先多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天,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活吗??

网友:
这种材料加工起来太方便了,不愿意有点纳闷

网友:
铣床转速太慢,不好加工,用高速雕铣机装小一点的刀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好奇你给人家多少钱一件?

网友(点评):
这跟价钱没多大关系,主要是铣床加工转速要比较慢,而且容易把上面的散热条撞偏。

网友(点评):
情癫浪子 那么,可以撞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活吗??

既然简单,能提个好建议么?

网友:
钻孔,锯断,  或者2块拼在一起,再钻孔

网友(点评):
是个好办法,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我们厂都有,但是数控加工我们就不做,都外协了。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铝件线切割,成本是不是会有点高~?

网友(点评):
有可能变形!

网友B:
太容易了,做个简单的单冲模,一下子就冲好了,又快又好!

网友(点评):
朋友,冲压模具不会对上面的翅片造成影响么,请再考虑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点评):
做个全模,把整个加工件都放进去,翘片被卡的死死的,不留可变形空间,按照加工数据,只留下需要冲压下来的部分,然后用脚轻轻一踩就ok了。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冲床直接冲完事。模具开发的时候把翅片的结构考虑进去,完事

网友:
角磨机应该也能修得出来的

网友(点评):
是可以,我直接都干的出来,但是你不觉得效率太低么,你做样件倒是可以这么干!

网友:
我理解加工厂家的难点在于孔的位置有翅片,无论是铣还是钻,因翅片薄,不对称,切削加工时有困难。

网友(点评):
嗯,情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办法做,但那是我吃饭的技术,楼主可以发给我做。

网友:
这个产品在雕刻机上加工很快的。

网友(点评):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应该很好做

网友:
线割吧,这么薄的东西很快的,而且美观.也不贵.

网友:
用磨的方式吧,台钻装一个尺寸差不多的磨头,然后把铝片推进去,
磨去那个半圆的孔。反正你要的尺寸也不需要太精确,只是为了
避让那条柱而已

网友:
用炮塔铣。。。。。。。。。原单位是做动车配件的 全是铝型材  炮塔铣很容易搞定   最好上面有数显表

网友:
线切割做个小模具,防止翅片歪斜的,然后直接钻孔

网友(点评):
这个也行,和冲的方法相似,主要是要有保持结构,防止翅片变形就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容易了,做个简单的单冲模,一下子就冲好了,又快又好!

个人觉得冲压是最快的方法,你可以把鳍片部分垫起来,只留U型孔悬空。

网友:
我怎么想到用剪刀来剪呢?

网友:
要想快就做个模具直接冲压。

网友C:
如果单件线切割3元,楼主接受吗?线切割这很快的

网友:
加工这东西系统刚性不好工件容易变形啊

网友:
因为量少,用同样的散热片(只需一片)扣上去,铣加工,如果再精度高,做一个与散热片空位相配合的工装板扣上去加工

网友:
直接用锯机不行么,锯条细2mm也不会变形呀

网友:
从工件受力的角度看,换一个加工面试试看,也就是装夹方式换一下,用卧铣,立铣也可以,,不过铣出来的是方形的了不是U形

网友:
量不大,整个什么模具的这个不划算的,,

网友:
线切割呗

网友:
铝件线割也可以,,找那些精度很差的机子,反正你这位置精度要求不高,一次装夹几件,,成本不算高,,就是伤机床,,

网友:
用电焊烧呗,什么形状一下子熔出来了。

网友:
供应商又不是只有一家吧?

网友:
叠在一起,线切割会不会快一点的。

网友:
困难的不是加工,是价格!

网友:
用两块木板在散热片上下面垫着,然后在铣床工作台面上用螺丝压板夹紧就客易铣削了

网友:
等离子数控切,几下全搞定

网友:
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
做个散热片的反模具 工装,这样加工的时候散热片不会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容易了,做个简单的单冲模,一下子就冲好了,又快又好!

人家说做个专用的冲压模具,就是能保护翅片的,我觉得冲压的想发不错,你可以再想想。

网友:
量不大,不如去线割了,# w, L9 ]# g: S. o
量大,就做模具冲压、、

网友:
这加工件太简单了

网友:
我們厂2米长槽钢上加工一排直径90的孔,就是自制冲头冲孔。你这个半孔,做个小冲模模具,应该也能实现,而且效率会很快

网友:
建议线切割,这个肯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
看看外面有没有型材的,想想方法改变设计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线切割下!

网友:
找家水射速加工厂家,效率应该比线割快!!

网友:
量不大就找我们吧,我们这是专业干散热片的,你说的都不是事15510298698

网友:
如果是铣床加工!!!!用个合适的铣刀!!!从外围高速铣削就可以了!!!加工是加点水!!!估计不会对产品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给哪类型的供应商做的?我的图片加工过的地方像狗啃一样。此类东西我们厂也有在做,直接用铣床加工,用好一点的刀,直接铣,效率很高,平均每款一个月的产量十多万片

网友:
貌似最省成本的话就冲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件线切割3元,楼主接受吗?线切割这很快的

一个散热片能卖几个钱啊,你加工这个槽就要3元,谁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