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特拉斯空压机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8-06):
最近公司有三台空压机想要改造,因现在三台空压机,一台柳州富达,两台阿特拉斯,目前想要进行的改造是将三台空压机的电机改为一个型号,方便维修及备件管理。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电机的基本尺寸,三台电机可否互换,以及传动方案的改造。

现在想问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一、两台阿特拉斯空压机型号,其中电机型号不相同,但是很相近,电机可否互换。
      各型号如下:1、空压机:阿特拉斯 GAe22P A13
                                    电机:E2-160L1-2B5(立式)  22KW 50HZ 380V 38.4A 2950R/MIN IP55
                           2、空压机:阿特拉斯GA22P-13
                                    电机:AT160L-206(立式)   22KW 50HZ 380V 38.4A 2950R/MIN IP55
电机性能及使用参数一样,安装尺寸目前只测了其中一台(另一台运行中,,,)
现在想问的是此两台电机的安装尺寸,电机轴尺寸,以及整体尺寸等。
二、如果两阿特拉斯电机可以互换,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柳州富达的空压机为电机通过带传动带动机头运转,而阿特拉斯的电机则是直接通过一个减速器连接到机头。目前的方案倾向于将柳州富达的电机及机头换成阿特拉斯的。一会去车间看看能否可行。另外各位大侠有没有其他的方案?主要问题在一个带传动,一个齿轮传动,如何将二者统一或者快速切换。
先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能不能换查型号说明看下;传动把1台的改了,要么就是每次都全换;不知道你换机头和电机的话,电控不用换吗?

网友B:
空压机电机过载保护做好了不容易坏,若是轴承坏了更换也很简单,基本不用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换查型号说明看下;传动把1台的改了,要么就是每次都全换;不知道你换机头和电机的话,电控不用换吗 ...

这个是为了让三天统一,便于管理,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保证出勤率。。。。这个,还真没有考虑过,,明天上班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压机电机过载保护做好了不容易坏,若是轴承坏了更换也很简单,基本不用备份。

这个还真不清楚,,,刚接触者一块。。。现在三台里面有两台已经坏了,,,,不过,,备件应该还是要做,,大国企,,,各种流程走起来很麻烦,,,到时候换上备件,慢慢走,。,

网友:
对于这种负载固定的电机,过载保护做好了电机基本不会烧,除非故障时违规操作。

网友C:
1.GAe和GA的好像机头不一样,一个是进口的C80机头,一个是国产C77机头,这两种机头在不同排气压力下的转速/扭矩特性不一样。如果两个电机的伸出轴尺寸一样,那就要看电机能不能十秒内带满载启动,能的话还是可以用的。但是电机的电流就会不同了,只要电流值不超过F21/K21电流过载继电器的限制就可以;电机的发热,整机的温度都会变化,这个可以具体测试下。
2.第二个问题,那是增速齿轮箱,不是减速齿轮箱,连到机头轴上的齿轮最高速度要到7,8000rpm。如果都是22kW电机,要换的话,需要评估两个问题,一个是机头,电机在安装尺寸方面能否无缝更换;二是电机能否10秒内带满载正常启动,可以的话电机电流多大,能接受吗。说白了就是电机和机头匹配的问题

网友D:
贵公司空压机管理维护到电机都要换(特别是阿斯特拉的)真够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公司空压机管理维护到电机都要换(特别是阿斯特拉的)真够可以的呀

不是换,,,是换成统一的阿特拉斯的,,,方便备件管理,,,,要不修的时候就空着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GAe和GA的好像机头不一样,一个是进口的C80机头,一个是国产C77机头,这两种机头在不同排气压力下的转速/ ...

那如果是我把机头跟电机作为一个总成来更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点评):
既然是特斯拉的产品和用户据本人了解你咨询厂家的售后服务就行他们就会给出方案而且他们的人员定期到现场服务的包括换油换件清理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GAe和GA的好像机头不一样,一个是进口的C80机头,一个是国产C77机头,这两种机头在不同排气压力下的转速/ ...

77和80性能上的差异不算大,是可以直接测出来的。
印象中,77将逐步淘汰,80就是替代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我把机头跟电机作为一个总成来更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其中一台不是,,,是柳州富达的。。。。那两台目测互换问题不大,,不过只是目测,,,,柳州那台改动较大。。。机头电机全换。。。传动方式也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一台不是,,,是柳州富达的。。。。那两台目测互换问题不大,,不过只是目测,,,,柳州那台改动较 ...

柳州富达也是阿特拉斯的,同型号的机头也是一个地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