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中:实体抽壳,显示报警无法计算预览

楼主(2014-08-06):
实体抽壳,显示报警无法计算预览,是怎么回事?片体缝合也求和成实体了,怎么也不能抽壳。把厚度缩小抽壳也不行,麻烦知道的给告一下,谢谢。

网友A:
去除参数,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参数,在试一下

去除哪个参数?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除哪个参数?还请指教。

如图所示

楼主:
谢谢,移除参数后还不行。图是我部件导航器,不知是不是哪设置有问题呢?

楼主:
图片发不上去?显示内部服务器错误。他大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