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的摩擦系數,哪位知道

楼主(2014-08-06):
各位大俠,有誰知道陶瓷與別的材料對應的摩擦系數麽?
還有就是什麽材料的摩擦系數相對較高,而且比較硬,不容易形變。
跪求!

网友:
站着说话,不许跪
但是,我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可以认为大尺度变形看刚度,小尺度变形看硬度?
楼主说的还不够详细——虽然你说的细我也未必能解答,但别人或许能解答
对了,以后跪求要发照片,要不太假,缺乏诚意

网友:
有种工具叫《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
陶瓷成本底,耐磨性能可以不耐冲击,不知道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不同工矿情况不同,我们做的是德国法奥迪复合耐磨衬板。

楼主:
发照公司不允许 还请见谅

楼主:
这个陶瓷只有1mm长 0.5mm宽和高  要夹住它做拉力测试  所以才求陶瓷的摩擦系数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