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不锈钢件—钨极氩弧焊,求教变形控制及夹具制作,有图片

楼主(2014-08-06):
图片

图片

材料:不锈钢
焊接方式:钨极氩弧自动焊(无填丝)
要求:保证底面平面度0.2
其余:工件1——卷边方管
         工件2——冲压件
现阶段夹具: 现在设计夹具是用铜块作为底部基面,给产品定位,四边部用螺丝从上往下压紧,为保证压紧面积,压产品的部位采用黄铜。
求助:工件焊接后,会产生多大应力?  这样我可以确定压紧机构尺寸,铜的厚度。 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

补充内容 (2014-8-7 08:43):
6楼补充了图片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网友A:
此处不填丝氩弧焊,依照俺的经验很困难。

网友(点评):
因为是冲压件包卷边件,尺寸比较稳定,工件与工件之间是比较紧的,所以缝隙也比较稳定。

网友:
从底部连接处不填丝焊接会很容易。

网友(点评):
要保证底部的平面度,怎么能焊那啊

网友B:
大侠,您的工装大概是一面两销定位压紧外面的冲压件。请教大侠,您工装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吗?

网友:
装夹焊完之后,夹具不拆,直接加热去应力,如果有必要,做一下固溶处理。

网友(点评):
请教一般这个加热是怎么做的啊?不是要很长时间的吗?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有个2米多长的工件,焊接完成后,等半小时再拆,变形就小很多了。 同问,用什么加热?总不会直接拿个喷枪,火烤吧

网友(点评):
热处理~~去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的工装大概是一面两销定位压紧外面的冲压件。请教大侠,您工装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冲压件厚度4mm,紫铜给冲压件内圈的光亮带定位(约1mm高)。
工序就是——1放上冲压件———2把卷边件塞在冲压件里——3四边用黄铜压紧(螺丝紧固)

对于销孔定位是这样的考虑的
      1.销用什么材料?直接用铜肯定不行,因为变形扭来扭去,销就报废了,那就打孔插销。
      2.孔的大小有两种,直径7和6.5,实际测量光亮带的尺寸,是7.1和6.6。我用多大的销孔?6.5销的订做?
      3.销的高度多少?我觉得超过3mm,基本上取料就困难了。
      所以我感觉,用销孔定位,有点麻烦。

网友:
不锈钢焊接变形是个很讨厌的事情,10毫米的板,用大粗点的焊条去焊都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处不填丝氩弧焊,依照俺的经验很困难。

包圈边之后就钨极气体保护焊是可以的,,我做过类似的,,只不过材料是紫铜,,冲件精度好的话肯定没问题,,,

网友:
两个意见:1.自动焊接方式  2.先四点电焊固位置再顺焊

网友:
学习下,没搞过焊接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的工装大概是一面两销定位压紧外面的冲压件。请教大侠,您工装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吗?

大侠,给你一张三维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的工装大概是一面两销定位压紧外面的冲压件。请教大侠,您工装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吗?

roll大侠,多谢您指点,你提的建议有几点没明白,
1.关于黄铜压紧,我楼上贴了张图,意思就是黄铜是有关节的,焊接好以后是要卸螺丝,再拆产品的,您说的工件取不出来和铜变形挤压卷边方管是什么意思?
2.焊接顺序   焊接顺序就是顺着方向,1234焊过去的。您的意思是?

3.内壁夹紧您觉得需要嘛?如果内壁不夹紧,似乎焊第一条边工件就会收缩?

网友(点评):
大侠,说点实在的,简单的类似C字夹头的工装压紧工件,装夹攻击的时候注意保证卷边方管与冲压件的垂直度,然后先每条边点焊固定,最后拆开工装焊满所有的焊缝。这就是一般氩弧焊的焊接流程。大侠您实践经验欠缺啊

网友(点评):
大侠,减小焊接变形,有以下几个方法:大侠您的铜工装在焊接时可以散热,属于其中一个方法;其次您这类的工件焊接,先点焊固定然后焊整条,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就是装夹的方式,这个讲究很多的;第四,选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的工装大概是一面两销定位压紧外面的冲压件。请教大侠,您工装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吗?

万分感谢!我再推敲一下

楼主(2014-09-18):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的工装大概是一面两销定位压紧外面的冲压件。请教大侠,您工装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吗?

roll大侠,上次那个套夹具已经做出来了,产品也试焊了,客户也接受了样品。本来想发几张焊接的图片给你看看,无奈手机传不到电脑上,只能下次发了。截了几张三维图,您看下,压紧后,焊接完,产品变形确实很小。

网友(点评):
试焊的时候,焊了大概5个产品,有个R角的位置老是焊穿了,需要补焊一道。

网友(点评):
感谢社友及时反馈信息。我接触的氩弧焊焊接,很多都是用C字夹头配合角钢夹紧工件的,这是土方法,省的专门出工装图,不过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的工装大概是一面两销定位压紧外面的冲压件。请教大侠,您工装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吗?

roll大侠,终于把图片传上来了,用流量传的。您说夹紧方式是像上图这样子嘛?

网友(点评):
大侠,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4-10-22):
刚好我公司也有类似的零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