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密封加气封的问题

楼主(2014-08-06):
请问有做过回转类设备,筒内为正压气氛状态,端部支承回转密封,相关的密封结构有推荐的么?

机械密封加气帘的形式有做过的么? 请教

网友A:
曾经想过用骨架式唇口油封,不过手册上耐压参数底。这单本来是询单,后来没消息也就没试了。气帘是什么?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过用骨架式唇口油封,不过手册上耐压参数底。这单本来是询单,后来没消息也就没试了。气帘是什么?没 ...

气帘应该就是再给他一个比你内部更大的压力的来封住里边的。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