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过滤减压阀该怎么选啊?

楼主(2014-08-06):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空气过滤减压阀该怎么选啊?

网友A:
不妨搜索“三联件”或“二联件”。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248402.htm
比如亚德客的三联件:http://www.airtac.com.cn/pro_det.aspx?c_kind=4&c_kind2=19&c_kind3=39&c_kind4=43&c_kind5=58&id=16

网友(点评):
有型录看看型录就知道怎样选了

网友B:
最低使用压力,最高使用压力,流量,过滤精度,排水方式,安装形式及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使用压力,最高使用压力,流量,过滤精度,排水方式,安装形式及附件

怎么确定最低和最高使用压力呢?谢谢!

网友(点评):
产品说明上有,一般亚德客的最低压为50KPa,高压为800KPa。注意使用环境,电磁阀也是一样。先导式的和零压启动是有很大区别的。零压启动电磁阀不建议用国产或台湾的。如条件允许可以用气控角座阀代替。经济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搜索“三联件”或“二联件”。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248402.htm
比如亚德客的三联 ...

这个要用多大合适呢?谢谢!

网友(点评):
最好自己看看。

网友:
负载决定了你系统的压力 负载动作时间决定了你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