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之谈:小孔加工

楼主(2014-08-06):
差点给它坑了
先上图
               有事先出去了

网友:
期待继续啊,完整叙述后加分~

网友(点评):
小孔加工主要问题有三,1为刀杆刚性。2为排屑,3为切削线速度问题

网友(点评):
刀杆用的合金,刚性好,排屑话 咱这就这条件,没有高水泵,刀头用陶瓷刀,切削性能好

网友(点评):
刀必须锋利,走刀F0.05,屑就软绵绵的,不容易坏刀,光洁度也好

网友(点评):
没有用合金棒,就是因为切削45钢,不如NX2525

网友(点评):
不能以点评方式,还是要回复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

网友:
大侠,不错,这刀垫,看到了我的影子!

网友:
这个打从心底佩服。

网友(点评):
其实也是逼的,最后才用合金刀杆的

网友:
没看明白奥妙。。现场去的不多,尤其是自己制造道具加工零件的

网友:
老大,你忙完回来会解释下那个槽的作用吧?还有重点在哪里呢?

网友(点评):
重点是用的合金刀杆,刚性好

网友(点评):
模具冲针也是很硬的料吧?

网友(点评):
那个槽就是刀片上的螺丝孔吧

网友(点评):
再请教楼主,陶瓷刀片也能 钎焊到刀杆上吗?用什么焊料?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重点是直接切槽,不是先车25外径?

网友(点评):
哈哈,孔车的不好,材料还可作它用

网友:
重点是0.01的公差带就这样被你干出来了?

网友(点评):
真的不好玩

网友(点评):
不好玩的东西,附加值高,我喜欢!

网友:
一丝的公差,光洁度只有3.2,这个确实厉害!

网友:
孔的总长是多少?

网友:
公差做到了多少,是否有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