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来解答这个直径咋个标注的

楼主(2014-08-06):
图中标注一直不能弄出来,我标注出来一直是F9在公差后面,有没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
F9 +0.123和+0.036一起叠加

网友:
没见过这么标的,一般都是公差代号跟在尺寸后面,后面括号跟着上下偏差值。

网友:
看看三个图的区别,试一下就知道了,还是用的少,琢磨的少

网友A:
无需高手,基本的软件应用,多试多琢磨,还是用的少

网友A:
我靠,回复还需要审核的?还以为自己一开始没发出来。一天发图量还有限制!!这,没发正常交流了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类问题,公司里都是用的PCCAD,标注这些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类问题,公司里都是用的PCCAD,标注这些都很方便

我们以前也用CAD,现在慢慢转三D了,正在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帅,果然厉害,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上班,没有截图工具,就不发图给元帅检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回复还需要审核的?还以为自己一开始没发出来。一天发图量还有限制!!这,没发正常交流了

前面是这样,先留点积分,不要随便用,后面就可以多说话,多发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高手,基本的软件应用,多试多琢磨,还是用的少

非常感谢大侠,大侠说的是,要多练习,后面寂寞元帅已经给出了我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