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设计这个行业的疑问

楼主(2014-08-06):
我刚进这行不久,大致看了机械设计,有些不懂的地方:
1、比方说我要在一块不锈钢板上打个孔,或者把这块板折弯,那我的依据从何而来呢?我在书上看到有什么锻造、冲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最好多推荐几本书
2、并不是我不谦虚,我觉得我师父也不是很懂,也是在摸索,好多问他的他也是含糊其辞,我不知道是他不想教我还是真的不懂。现在每天都是师父在设计出图,然后我就拉拉尺寸,我感觉学不到东西。是我太浮躁了吗?求过来人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多看看《机械设计》这本教材,有些尺寸是通过计算和查机械设计手册,有些尺寸是根据同类型机器的设计经验参考,还有就是人机工程学。。。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就你所描述的状况看,你应该是几乎没有什么基础的,所以,应该静下心来,设计从画图开始

网友:
恭贺机械行业,又接受一个非科班的。

网友:
跟我一样。有时候他们会说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这时我只能呵呵

网友A: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有自己买一套《机械设计手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有自己买一套《机械设计手册》的???

我买了一套,用处也不大。

网友:
是机械设计教材  不是机械设计手册  一个是教材 一个是标准、工具书  不是一回事

网上可以下载

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这是必须要看看的

我学的是濮良贵版的

网友B:
我对新来的应届生说,你所画的图,每一根线都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线就不要画上去了。你为什么要打一个孔,打多大的孔,你没想过就画上去了?师父没事干,不小心画上去啦?估计不可能。不锈钢板上打孔,是工艺孔?让位孔?固定孔?你到装配时看一下,也许有结果。板折弯有时是安装空间决定,有是为加强刚性,你得看装配图。不能死盯一张零件图,单个零件图是说明不了什么的。

网友:
多去车间看看零件是怎么做出来的,有机会多动手。
把工程图出好,再想三维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新来的应届生说,你所画的图,每一根线都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线就不要画上去了。你为什么要打一个孔 ...

说的很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