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轮是怎么安装定位的,求达人相助

楼主(2014-08-06):
最近看了公司很多导向轮,有几个导向轮没有螺母定位,实在没看明白是怎么安装上去的,希望有哪位前辈指点一二,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导向轮的安装方式?

网友:
最好上个图

网友A:
不论什么东西,根据功用不同,使用环境不同,空间位置等因素,都会有不同的结构方式,你没有照片,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啊,推断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轴两端用卡簧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什么东西,根据功用不同,使用环境不同,空间位置等因素,都会有不同的结构方式,你没有照片,谁都不知 ...

不知道这是怎么固定的,即便是螺纹的,也没有拧螺纹的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