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T2热轧钢板

楼主(2014-08-07):
今天刚看到的别人图纸上的材料,不知道这个“T2热轧钢板”是什么材料

网友A:
T2是一种热处理工艺,T2是退火,T1是人工时效,T3——固溶处理+冷加工+自然时效 T4——固溶处理+不完全人工时效  ……

具体见: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x8-02z5UjrZKtAmSswq4xZdUx9xmmk8JlTjOkeCM74gOB631Eo3oITD9YwaeaP90uGhv0rCUGBx0YD1Rer006IhOBbkZg2Wp044sudpde_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是一种热处理工艺,T2是退火,T1是人工时效,T3——固溶处理+冷加工+自然时效 T4——固溶处理+不完全人工 ...

明白了,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多谢指教

网友:
热处理状态代号,温习下。
引申下T2,还是机械中纯铜的一种牌号的噢,T2铜指的是铜磷合金,其中铜的铜元素含量>99.9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