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拖六个液压缸的同步,正设计一个液压升降平台

楼主(2014-08-07):
本人正设计一个液压升降平台,工况是这样的:平台升起时,负载线性增加(最大20t左右),升起100mm,速度大概控制在12.5mm/s,升到100mm时,保持此高度60s左右,其间平台会受到径向力的作用(力的方向与举升方向垂直),大概5t。
本人利用导向柱作为举升下降的导向(考虑到举起来后受径向力才考虑用导向柱),再利用液压同步系统来控制平台的举升平稳。
问题:1/导向柱的导向作用是否与液压同步系统的作用有冲突呢?
          2/如果没冲突,液压同步系统该选哪一种同步回路,集流分流阀,同步缸,比例阀?
          3//如果没冲突,导向柱一般采用什么配合?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导。

网友:
分流集流阀用于一分二双油缸,二分四对四轮驱动。
对于多个油缸同步,可以同步分流马达,同步精度5%,国内模具厂用的较多。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平台有多大?我认为:1.如果把导向做的好一些可以对液压缸不采取同步措;2.尽量少的使用液压缸的数量。能只用一只油缸则效果最好。

网友:
你这个设计要求同步阀肯定是不行的,精度太差,不抗偏载。同步马达稍微好点,不过你要求保压60s,必须加液压锁。可以去www.hyd-flowdivider.com 咨询下

网友(2014-11-24):
其实这个很简单 ,用程控同步分流器,一进六出就可以了,可以同步控制,也可以单个单独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平台有多大?我认为:1.如果把导向做的好一些可以对液压缸不采取同步措;2.尽量少的使用液压缸的 ...

赞同!

网友:
电路有电桥,我们有一台升降机采用油桥。都是集成模块。

网友(2015-01-12):
1,如果液压同步系统的精度较低,那么就一定会与导柱有冲突!
2、赞同5楼观点!如果导向差,有偏载,多缸的话,就需要精度较高一些的同步系统!比如同步缸、比例阀、或者伺服阀。
3、如果同步精度较高,那么对于导向套的配合长度就可以小一些,配合精度8、9级配合精度即可!

网友:
不如把液压缸做大,最好一个缸!多加几个导向柱!

网友:
下载了,学习一下子

网友B:
程控同步分流器

网友(2015-03-06):
引用 网友B:
程控同步分流器

啥程控同步分流器?华创?

网友:
很感兴趣,你是哪里的,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20吨的平台,采用单缸足矣。

网友:
四导柱,中间一个大缸。同步好麻烦。

网友(2017-09-14):
请问下用电能实现同步吗

网友:
1.同步油缸会冲突,同步马达自带溢流阀不会冲突,不带会冲突。
2.分流阀不会冲突,综合来看同步阀是合适的方案。
3.配合看你精度要求,7.8级均可。

网友:
单缸最好,省事还稳定,如果多缸,同步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