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旋转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07):
图上画圈A的地方怎么同时使得一起上下,B处怎么能使得同时可以左右旋转90度。

网友:
可以借鉴钻孔机!

网友:
B处要一起旋转90度可不可以是加一个东西直接连起来,或者是否可以借鉴一下百叶窗的结构,百叶窗的结构也是一同旋转的

网友:
做一个简单的机构可以实现。

网友:
在顶部,即每根柱子顶端装一同步带轮(或齿轮),用同步带连起来,就可以同步旋转了。

网友:
轉動...齒輪+同步帶   升降...鐵板固定所有柱體+銷

网友:
有一种很常用的标准件叫“滚珠导向轴”,貌似适用此处!

网友:
连杆联动

网友(2014-10-20):
看看公司空调的出风口调风向的百叶窗

网友:
你这架子还没描述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貌似跟我以前做的一个东西的要求一模一样

网友:
上下用滑块(简单凸轮结构)联动下部分齿轮齿条组合实现直线和旋转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