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图的气路会发生神马后果,,求大侠分析分析。。。

楼主(2014-08-07):
气路改造的示意图如下。。。里面都有那些问题?本人液压与气压方面小白一枚。。。
大家不必纠结制图的规范性。。。时间紧迫。。。只是一个示意图。。。有些细节没有画上,,,断开的地方是按截止阀的地方。三根横着的管路通过DN15的管子接到N多机床上,图上标注的尺寸单位为
空压机的输出压力为1.2MPa,300立方米/小时
储气罐为2立方米,1.2MPa。
机床需要的压力为0.2MP.消耗量很小。
现在向问的问题有一下几个方面:
1、从储气罐出来的管子为DN25的,接到DN100的管子上会产生什么问题?
2、经过几百米管道之后压降多少?里面弯头并不多,基本就是图上拐弯的地方。
3、此系统是否安全可靠?能否满足机床需求?
4、是否有DN100左右的电磁阀?那个厂家出?
这个方案是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改造的,最省钱的方法。DN25的管子是原有储气罐自带的。。。要换成DN100的管子只能换储气罐,,,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及不影响使用就想这样用。。。
在线等,谢谢大神咯!另外有没有关于压降计算的公式,以及液压气压方面入门的材料?

网友A:
DN25的管子有长度要求,主管不用100,只需要50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25的管子有长度要求,主管不用100,只需要50就够了,

厂内原管道上改造的,,,利用原有管道增加一备用气源。。。主管以前就是DN100的。。。现在怕由DN25到DN100出现问题。。。另外储气罐两立方够使吗?这个气出去只是给磨床的润滑系统供气。。。

网友A:
够的,放心啦,进气25的管子一定要在500里面,长了的话相当于减压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的,放心啦,进气25的管子一定要在500里面,长了的话相当于减压阀的。

500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啊

我戳,,,控制在这里面有点纠结,,,要不我出来直接用个变径从25变100?或者通过N次变过去?有计算公式没有啊??

网友(点评):
没公式,是经验;以前碰到过这问题,最好直接变径,然后1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戳,,,控制在这里面有点纠结,,,要不我出来直接用个变径从25变100?或者通过N次变过去?有计算公式 ...

目前估计,按现有方案看,DN25的长度大约有十几米,,这十几米压降又能多少?毕竟后面只要0.2MPa。。。如果将的不是太离谱还是可以接受的。。具我们这边人说后边管道的压降会很小。。。然后系统的流量也应该不大,,,但是没有具体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