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C616车床怎样进行电气改造

楼主(2014-08-07):
各位社友,现手中有台J1C616车床,原来使用的是3相电,想改造成单相220V供电,尽量保证其正常功能,求个简单实用费用低些的改造方案,谢谢。现有的电器件都在,家里接3相入户的手续没法办,跑断腿也没用了。求好办法!

网友A:
用变压器呀,二相220V变三相380V。不过你家用,有那么大功率吗,我家里最大才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呀,二相220V变三相380V。不过你家用,有那么大功率吗,我家里最大才10A.

貌似成本很高,可能要贵过设备了,设备买的才几千块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呀,二相220V变三相380V。不过你家用,有那么大功率吗,我家里最大才10A.

电机才4KW,一点也不高啊

网友B:
这点事,明着办不行,就暗里办,花点钱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事,明着办不行,就暗里办,花点钱呗。

供电局卡的很紧,现在是用电高峰,谁也办不了,郁闷,床子都买了,原来挺好办的,现在没想到这么费劲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在附近的农村租个小院,在农村应该好办些。

网友C:
就是电机和照明吧,应该好解决吧。

网友D:
从有3相电的朋友家接,这个供电局不管的,3相电的机床改2相电,  改了有毛用,打个孔估计电机都要卡死掉,车单边一毫米,估计车不动,也要卡死,劝你别改,改了你也要改回来的

网友D:
还有个办法,买台三相电的冰箱,拿起发票去供电局办,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可行,至于用单相带动车床就不要想了,电机扭矩小,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机和照明吧,应该好解决吧。

网上找了一下,好像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有3相电的朋友家接,这个供电局不管的,3相电的机床改2相电,  改了有毛用,打个孔估计电机都要卡死掉,车 ...

从朋友家弄的话,很难,附近没有。我不是想改电机,而是想把单相变成三相电再接机床,但是好像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办法,买台三相电的冰箱,拿起发票去供电局办,

实在不行就试试这个办法,但是3相电的冰箱没大有买的

网友E:
大体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

1.用变相机,首先确定电机绕组连接方式为星形,这样原电路基本不用动了,只需要把电机接法改成三角形,控制变压器改成对应电压值,只是变相机在国内很难觅得,恐怕需要自己做。

2.用变频器,从成本考虑可以二手的,4KW电机需要用5.5KW以上变频器,不然整流桥容易过流;因为大功率的变频器只有380V的,所以还得配置一个220V/380V的变压器,从成本考虑可以用0-400V  5KVA自耦变压器,另外部分变频器无法直接两相使用,需要屏蔽缺相保护或更改变频器内部电路。

第二种方法原车床电机控制电路基本要舍弃不用,更改比较大,因为一般情况变频器后面不能带接触器,除非电机功率相比变频器容量特别小。

变相机成本1000以内可以拿下,变频器+自耦变压器需要1000多,若是单一用途,变相机应该更合适,而且更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下,好像不好解决

无非就是换个电机和照明灯,接触器的线圈要是220的不用换,380的就换成220的线圈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体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

1.用变相机,首先确定电机绕组连接方式为星形,这样原电路基本不用动了,只需 ...

十分感谢,我再搜一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非就是换个电机和照明灯,接触器的线圈要是220的不用换,380的就换成220的线圈接触器。

电机单相的4KW的很难找,而且反转不容易实现,别的倒是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单相的4KW的很难找,而且反转不容易实现,别的倒是好说

3千瓦的就行。我一个亲戚的20车床就是装3千瓦的电机。反转是车床内部的事,跟电机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就试试这个办法,但是3相电的冰箱没大有买的

我一个朋友,在宁波这边,也和你一样的情况,买了个空调3相电的,拿起发票去,直接批下来了,总不可能人家空调买回来了,还不给人家接吧,买个大空调供应几个房间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就试试这个办法,但是3相电的冰箱没大有买的

说错了,是空调,

网友F:
有5.5kw的220伏单相进电的变频器。
出电是三相220伏,将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
变频器有启动缓冲作用,实际电机工作功率也不是满负荷。

网友C:
卖农机的地方有大的单相电机,最起码4KW的有,上次我去石家庄机电市场卖电机的说好像最大7.5的,不过我没有见过。卖减速机和电机的想做一单相电机的压力机。

网友G:
我来解答你的问题,变频器,变压器或改变电机内部接法类的就不要考虑了,你要换电机和电器,估计1000元以内,其他的都是临时性或性能打折扣的,你的设备和我的相近,我的是济南一机6163.前几年就是因为没有380V电压,自己动手改为220V电压,电机3KW,在往上就要定制,一般卖电机的没现货,电器部分就是买个变压器,买几个220V交流接触器,自己动手改就可以了。这类的机床正反转是由电器控制电机,非机械控制。换电机后功率有所下降,但不影响正常使用,外圆下5MM的钢件走3-1的走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农机的地方有大的单相电机,最起码4KW的有,上次我去石家庄机电市场卖电机的说好像最大7.5的,不过我没有 ...

这种电机很多都是虚标的,或者去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5.5kw的220伏单相进电的变频器。
出电是三相220伏,将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
变频器有启动缓冲作用 ...

我就担心这种频繁启动的设备对变频器有影响,而且力量有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解答你的问题,变频器,变压器或改变电机内部接法类的就不要考虑了,你要换电机和电器,估计1000元以内 ...

电机是怎么改法呢?你的机器反转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错了,是空调,

谢谢,这是一个思路,就是成本可能要高一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担心这种频繁启动的设备对变频器有影响,而且力量有减弱

我猜测你没有变频器应用的经验。不知道我是否猜对了?
如果你对变频器了解得多,我想你不会是担心,而是信心。

网友:
变频器,,,,,,,,,,也得好几千

网友H:
不学电的,见过加两个电容器搞定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好友。现在的状态是找电工喝了个酒,给接了个临时线,勉强先用着吧。但根据楼上的朋友所说,确实找到了变相器这个东西可以实现,应该还挺耐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体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

1.用变相机,首先确定电机绕组连接方式为星形,这样原电路基本不用动了,只需 ...

而且有些变频器是有变相功能的,如西门子MM420,带4KW的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而且有些变频器是有变相功能的,如西门子MM420,带4KW的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学电的,见过加两个电容器搞定的。

用电容改,不大可能吧?怎么做到的,电容和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看看邻居家的电线是不是同相的,不同相的就从他那里接一根火线过来,这样就能跟你家的火线接成单相380v,再买个支持单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