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孔还是6个孔

楼主(2014-08-07):
如图。 为什么图纸上标3-

网友:
3个孔,贯穿孔。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对,应该是贯穿。多写贯穿两个字又不会怀孕,搞的看的别扭

网友:
贯通孔,加工时刀具至工进3次。

网友:
3个孔,孔径6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
这种情况,标注6个孔会有问题么?

网友:
通孔,感觉应该剖开再标注吧,虚线上一般不允许标注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标注拉通会更合理一点!!!

网友:
通孔来的吧!!!!!

网友:
最前面的数字是几就代表几个孔,按照标准,还得说明得更详细些(例贯穿两字)。。不过一般搞机加工的,一看也会明白它是贯穿的孔

网友:
不是写了3-6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