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怪现象?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07):
     利用方程式生成空间曲线,基准图形0省略,比方x=10*sin(evalgraph("0",t*100))
                                                                      y=10*cos(evalgraph("0",t*100))
                                                                      z=100*t
      按理论,在X-Y平面上看,轨迹应该落在在直径为10的圆上,但出现的在圈外,只是首尾2点落在圆上,其余都在附近,为什么?唯一的理解,XY对应的T不同步?怎样消除这种现象?请熟悉的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类似的问题?请帮忙解释。

网友:
坐标系选对了没?
笛卡尔坐标,常用作平面图形,如椭圆、圆以及斜椭圆、蝶形线等;柱坐标可产生弹簧以及类似弹簧的曲线;球坐标与以上类似,可以利用方程中的例子,改变相应参数,观看效果,这样会比较直观,自己理解和记忆也比较深刻!
你这个应该是球坐标模式

网友(点评):
用的是笛卡尔坐标,柱坐标试过了也一样,球坐标似乎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