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种带螺纹的止动垫圈

楼主(2014-08-07):
如图所示,这种零件的名字叫什么?因为是用在铝板上,铝板太薄,铆螺母,铆不上去。所以和止动垫圈相似一样,上面多出了一截夹在铝板上止动用。才可以把两个铝板用螺栓固定在一起。求助这种零件名称?

楼主:
查了资料,查不到这种带止动垫圈的螺母。

楼主:
QC /T 885-2011 B型板簧锁紧螺母
不是GB的,上不了图案了,和这个差不多。是QC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QC /T 885-2011 B型板簧锁紧螺母
不是GB的,上不了图案了,和这个差不多。是QC的。呵呵

是这个么?抱歉!我少接触这行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么?抱歉!我少接触这行业的东西。

谢谢马老,就是这个。呵呵

网友(2015-09-18):
这螺母很少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