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听说过“流量分配器”这种说法吗?

楼主(2014-08-07):
如题

网友:
百度里齿轮流量分配器出现得比较多

网友:
应该是机床上润滑单元的一个分多路供油的东西吧,有图吗?

网友:
润滑系统有这个

液压同步系统也有这个,一把叫配流阀

网友:
问题不具体,是数据流量分配,燃油流量分配,还是一般润滑系统的分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