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高光铣刀,有什么注意点?

楼主(2014-08-07):
如题,铣刀无论怎么加工,刃口都会有磨削纹路,如何减轻?

网友A:
砂轮跳动大、太硬 都会出现明显磨削纹路 。 抛光时  砂轮转速一定要高,磨削量尽量少 一般2~3丝 就可以了

网友B:
铝合金高光铣刀,目前效果最好的是单晶(天然钻石或人工钻石)材料的刀具,其他材料的刀具在制作上很难满足要求。
刀具前刀面需要作到镜面效果,刃口需在200~1000倍放大镜下检查无崩刃才能满足客户要求。
从我给客户配套此类刀具10多年的经验来说,基本上没有其他材料的刀具可以替代。
嘿嘿,可以联系我哦。QQ:4615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跳动大、太硬 都会出现明显磨削纹路 。 抛光时  砂轮转速一定要高,磨削量尽量少 一般2~3丝 就可以了

砂轮的粒度有特别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高光铣刀,目前效果最好的是单晶(天然钻石或人工钻石)材料的刀具,其他材料的刀具在制作上很难满足 ...

当然PCD的是效果好,但是成本高阿,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好,螺旋角一般怎么给?前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砂轮的粒度有特别的要求吗?

看你们要求的 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要求的 粗糙度。

要求加工工件表面无横纹

网友:
前刀面需要抛光    用D10的砂轮

网友(2017-04-08):
刀具的后处理。。。。。

网友:
首先你的装夹一定不能有太大的跳动,还有就是机床共振,再说刀具 pcd的一般可以达到要求,硬质合金这个铣刀一般情况下是很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