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变形问题

楼主(2014-08-07):
如图示,钛合金薄壁圆筒,内径200mm厚5mm,底下焊一个厚8mm同钛合金的底盘,零件变形会不会很大?
如果是西安的厂家能做,请直接留言

网友A:
变形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肯定是有的

加工时能否采用某些冷却方法让变形达到普通机加工的误差范围?

网友B:
看你的变形量需要控制成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变形量需要控制成什么样子

同轴度尽量高些,
底面最后能做平,不能也没大关系

网友:
焊接变形一定存在,壁薄。

网友:
氩弧焊会好一点啊

网友:
浸入水中焊接

网友C:
楼主是高级焊接工程师吗?
那有没有听过电焊面罩中的欧博瑞自动变光面罩?专为焊接专家设计,相当于手机中的“苹果”。
绝对让您“高大上”的焊接面罩,欢迎体验哦。认准瑞士optre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级焊接工程师吗?
那有没有听过电焊面罩中的欧博瑞自动变光面罩?专为焊接专家设计, ...

你跑题了

网友:
那是打广告的

网友:
我也在为铸件焊接发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