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的树脂搅拌分离机求指教

楼主(2014-08-07):
通过平桨搅拌,利用溢流原理带出树脂中夹带的异物。树脂大小约为20目

网友A:
搅拌棒时间用久了,径向间隙大了就好玩了。

网友B:
搅拌叶轮转速多少?

网友C:
下面没有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搅拌叶轮转速多少?

20R到60R、每分钟,所以不用考虑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搅拌棒时间用久了,径向间隙大了就好玩了。

低转速每分钟20r\min,基本可以无视你的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没有轴承吗?

超低转速,不需要轴承

网友:
论坛高手真多啊

网友:
异物从哪个口排出?

楼主:
溢流阀排出

网友(2014-09-21):
如何清洗啊

网友D(2014-12-10):
其实这个东西重点就是简单可靠使用方便,但是楼主的貌似用起来麻烦。
首先:液面位置怎么控制?怎么知道出来是杂质还是树脂
第二:既然是搅拌机必然涉及料筒清理,否则使用几次这个机器就被沉降物给淹没了
第三:可靠性差点,主轴单轴承支撑是不是单薄了些
第四:问个小白问题,三相异步电机有20R/min的么?不需要减速机构?

换成立铣机头式的,将主轴加长,动力导入齿轮上下都加轴承,料筒可随时更换,再加个简易变频器,转速控制,感觉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东西重点就是简单可靠使用方便,但是楼主的貌似用起来麻烦。
首先:液面位置怎么控制?怎么知道出 ...

.................通过变频器调节,还需要变速箱?例外,清洁问题,也是难点,目前只能采取拆开上盖的方法进行冲洗

网友:
这几种形式的各有利弊,假如对物料污染要求不太严格的话,分离可换搅拌桶式的最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