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三料道90度转弯送料,用什么机构好?

楼主(2014-08-07):
流水线上三料道如图所示,料有良品道,非良品道,不能混料,现在要90度转弯后直接送料到作业员处,用什么机构好?(老大已经把最简单的90度不锈钢弯制的料道这个方案取消了,最好还是用机构比较可靠)。谢谢各位大侠了,不管是什么方案我现在都要试一下了。

网友:
在加一个输送带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以什么状态流动到作业员面前楼主没表述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什么状态流动到作业员面前楼主没表述清楚吧

与流水线方向成90度方向送过来,作业员就在流水线末端的旁边。横着流过来主要为了好一次性拿取多个产品。

网友:
传送带拐弯90°

或者气缸推送,根据现场实际状况选择

网友(2017-11-27):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