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齿轮磨损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公司的组合机床齿轮箱经常被打,齿轮基本都是部分齿被磨损一定程度后在靠近齿根部断裂,大家都怀疑是载荷太大,但齿轮箱增加了一个电机后,这种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请教各位大虾,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冲击载荷

网友A:
齿轮经过严重磨损后齿厚过份减薄时,也会在正常载荷下发生折断。

网友(点评):
好像齿根不磨损。

网友B:
说的不清楚。是在什么情况下齿轮箱被打?启动时?平稳运行中?还是改变操作时?能把齿轮打断的力量可不小。系统正常运行前一般有加载过程,加载过程有问题就会出现瞬时暴力。系统运行中那就要仔细检查整个传动系统。如果机械设计有缺陷,电控系统的故障也会导致。

网友:
疲劳强度不够,加大齿轮模数

网友C:
弯曲强度疲劳不够。减少齿数,增大模数。但这样可能会引起齿面疲劳强度不够。上传参数,我给你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清楚。是在什么情况下齿轮箱被打?启动时?平稳运行中?还是改变操作时?能把齿轮打断的力量可不小。 ...

是在齿轮工作的过程中逐渐磨损后打坏的

网友(点评):
从你说的情况看,涉及到可能发生问题的内容太多,不好下结论。如果单纯从齿轮箱来考虑,正常的机床齿轮箱,只会出现磨损增加框量降低传动精度,不会发生齿轮被打断的情况,除非该机床齿轮传动机构设计不合理。

网友(点评):
如果确信你说的“齿轮工作的过程中逐渐磨损后打坏的”,那么该机床一定会在说明书中明确规定齿轮寿命。还是咨询一下生产厂家再做处理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如果齿轮箱是受力的“硬传动”,可能会发生断齿情况。原因是随着齿轮的磨损,动量会逐步增大,发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力,直至造成断齿。有效的解决是电控,先预加载使齿轮处于紧配合,然后全加载,这样就避免了冲击。

网友(点评):
预加载与全加载的过程是瞬时完成,操作者感觉不到。这些只是推断,你的这台设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断齿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经过严重磨损后齿厚过份减薄时,也会在正常载荷下发生折断。

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  ,齿轮的部分齿磨得很薄了  然后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弯曲强度疲劳不够。减少齿数,增大模数。但这样可能会引起齿面疲劳强度不够。上传参数,我给你核一下!

改变模数后 无法跟其他齿轮啮合了

网友(点评):
配对齿轮都得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在齿轮工作的过程中逐渐磨损后打坏的

这个齿轮箱主要是用来钻孔的,齿轮间距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