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加工中心的平行度求助

楼主(2014-08-07):
普通加工中心,工件放在工作台,加工顶面,问底面和顶面的平行度能到多少丝/300,或者说能到几级?

网友:
工件刚性好,6-7级是能做到的。

网友:
如果工艺系统刚性好,材料又合适,刀具用得好可以达到5级的。

网友A:
我朋友帮我做的铝件,400X400MM,平面度达到0.01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帮我做的铝件,400X400MM,平面度达到0.01mm以内。

我问的是平行度

网友(点评):
0.02mm以内

网友:
如是薄板的话,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