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位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吗?

楼主(2014-08-08):
    图示的那个槽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吗,就是R0.8和直径30.6构成的槽,小批量,材料铝合金2A12。精度没要求,按未注公差。

网友:
线切割割一把整形刀

网友:
难度只是R0.8部分.你可用数控铣床加工就容易了,或者在立铣床用R0.8倒角刀加工

网友A:
上工装,车床做,精度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工装,车床做,精度有保证.

车床做的话,用什么刀呢?

网友(点评):
铝合金,随便用超硬钢的刀具就可以了,最好的是用钻石刀

网友:
用端面槽刀可以轻松搞定。
内镗刀车内孔和里面的半圆,端面槽刀车“就是R0.8和直径30.6构成的槽”。接刀点在圆弧顶点。
只要程序和对刀没问题,干的活也就没问题了。

网友:
车床可以做这个,小批量看有多少,可以钳工划线用四爪卡盘夹紧来做

网友:
批量小,自己做个成型刀,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可以联系我交流一下,QQ:2389144565

网友:
数控车,端面槽道,用硬质合金刀就行,选个大角度的。

网友(2014-12-26):
车加工很基本的工序。CNC

网友:
由于是小批量,普通车床四爪找正加工即可,注意R倒角。

网友:
没看出来有什么难的,没看到整体,不能确定卡具怎么装,如果不是批量,精度不高,车床没问题。

网友:
找把铣刀,合金,高速钢都可以,在找磨刀机磨出R角,外面很多磨的,也很便宜。

网友:
数控车床即可加工,刀具采用切槽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