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矩、惯性转矩、转矩不理解。

楼主(2014-08-08):
   惯性矩可以查公式查到,也就是物体的重心位置?惯性转矩是啥意思,不懂请教!还有“角加速度*惯性转矩=转矩”,这个又作何解释?刚度娘了下,乱七八糟的把我搞晕了;请知道的大侠来说明下,谢谢!

网友:
楼主学过力学没有?

网友:
可参看材料力学这本书

网友:
这其实就是个逻辑性的关系,其中还有本地化翻译的误读。比如在网上很多网站把转动惯量和惯性力矩混为一谈,直接导致找资料时被坑。
惯性矩(moment of inertia of an area)是一个建筑几何量,通常被用作描述截面抵抗弯曲的性质。惯性矩的国际单位为(m4)。即面积二次矩,也称面积惯性矩,看准关键词,截面,面积。
惯性力矩,也叫“MOI”,是Moment Of Inertia的缩写,惯性力矩是用来判断一个物体在受到力矩作用时,容不容易绕着中心轴转动的数值。关键词:物体,通常物体是三维的

转矩有时又称为扭矩 (torsional moment),外部的扭矩叫转矩或者叫外力偶矩,内部的叫内力偶矩或者叫扭矩。机械元件在转矩作用下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扭转变形
前两个有可能会有混淆,最后一个不懂纯粹是智商问题

网友(点评):
嗯 明白了。我把惯性矩和惯性力矩没搞明白,度娘上又说转动惯量和惯性力矩。惯性力矩也就是说物体围绕重心轴线转动的能力吧。

网友:
转动惯量(Moment of Inertia)是刚体绕轴转动时惯性(回转物体保持其匀速圆周运动或静止的特性)的量度,用字母I或J表示。其量值取决于物体的形状、质量分布及转轴的位置。
惯性力矩在数值上是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网友(点评):
上面不是说惯性力矩是(moment of inertia),下面咋又成“转动惯量”,还有惯性力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大侠,别玩我了啊!本来就晕了

网友:
英文是相似的,但一个是M首字母大写,另一个是小写,以视区别,再说单位也不一样,惯性力矩的单位是N•m,转动惯量的单位是 kg•m^2,角加速度单位是rad/s^2=1/s^2
kg•m^2×1/s^2=kg•m/s^2×m=N•m    上式中kg•m/s^2=N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ma)

网友(点评):
嗯,明白了,懂了,谢谢了。

网友:
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转矩

网友:
好好想想如何衡量惯性,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