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 在950°时候的屈服强度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4-08-08):
想用q235做个热处理架子,上面放的东西6t,要计算下,谁知道Q235 在950°时候的屈服强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
看过篇论文,到了600摄氏度,Q235的强度就几十MPa了,950摄氏度不做隔热处理,那Q235钢就不是钢了。

网友(点评):
我按照 10mpa 来计算 总可以吧

网友:
兄弟你一定是没用过取暖的煤炉吧。煤炉温度多少?800度也就是。
烧红的火通条都是软的,面条一样

网友:
看看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
你拿Q235还不如直接用砖头垒一个呢,到不了那个温度就成面条了

网友(点评):
架子要经常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