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倒角计算求助

楼主(2014-08-08):
加工中心铣个正方块,四周倒上C1的角,怎么样算,用软件编我也会,手动编我也能算出来,就是太麻烦了,谁知道有什么公式可以快速的算出来,我用10mm的铣刀。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好算的,直接用倒角刀加工,倒外四方话,Z降1mm,轮廓内缩1mm。

网友:
非要立铣刀有点像作死,用宏即可

网友:
倒角刀直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好算的,直接用倒角刀加工,倒外四方话,Z降1mm,轮廓内缩1mm。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不是倒上平面的倒角,是倒方块四条垂直边上的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不是倒上平面的倒角,是倒方块四条垂直边上的角,

类似切桌角?
fanuc 不用算,在铣四方的程序拐角段后加,C1    逗号C1
例如100*100 四方倒c1
X0Y0;
X100.,C1.;
Y100.C1.;
X0.C1.;
Y0.C1.;
X5.
系统不同,可能会不支持。。。。。

网友:
倒斜角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