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这个方法设计的共轭凸轮可用吗?

楼主(2014-08-08):
公司放假,最近看到凸轮帖子比较多,闲来没事,随手胡乱”设计“一个共轭凸轮。不知道现实中可用吗?
先说方法:随手画了个cam1,任意角度,杆长的摆动杆(都不知道专业术语咋说了,最近想改造三爪汽缸,所以捡起设计念头)。然后在软件里面反推cam2曲线。图片里面的是随手画的,有干涉情况,将就看吧。但是形状是对的。不知道现实中谁用过这个方法?(形状精度可调的)
过几天来发表下解析法。(是不闲的很啊!)

视频:

网友:
支持楼主,把反推的步骤发出来!另外,两片凸轮是左右错开的,怎么会有干涉?

网友:
这个叫共厄凸轮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
凸轮没怎么玩过,楼主有没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或者介绍几本有用的书来看看。

网友:
广泛用于各种自动机械的间歇转位分度及自动生产线的步进输送机构

网友:
应该没有干涉吧

网友A:
     应该可行,前提是你的CAM1要符合运动学规律,几年前用ADAMS用楼主的方法试过,出来的曲线与解析法的曲线一致。但没拿这个数据去加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行,前提是你的CAM1要符合运动学规律,几年前用ADAMS用楼主的方法试过,出来的曲线与解析法的曲 ...

为什么没有试过加工呢,我记得凸轮磨床也是输入离散的坐标加工的,360份,720份那个样子的。

网友(点评):
加工凸轮还是按解析法的数据安全可靠。这也是另一个方法,你自己可以试试。离散的数据不得已采用,有解析法的数据当然首选了。

网友:
有没资料什么的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只用过简单的凸轮,复杂的没玩过,学习学习

网友B:
以前在印刷机上做过一个共轭凸轮的开闭牙机构,一个凸轮控制开牙,一个凸轮负责闭牙,传统的开闭牙机构是凸轮控制闭牙,弹簧进行复位,但是传统的开闭牙机构容易发生开牙不及时等问题,所以在设计的时候用了共轭凸轮,并用MATLAB进行了仿真。实际运用还是挺多的。前面所说的开闭牙机构是负责运送纸张的叼纸装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印刷机上做过一个共轭凸轮的开闭牙机构,一个凸轮控制开牙,一个凸轮负责闭牙,传统的开闭牙机构是凸 ...

什么印刷机的咬牙开闭是用两个凸轮控制的?若是高点闭牙,那主凸轮的升程段就是闭牙过程,回程段就是开牙过程!一般情况下,控制咬牙开闭的共轭凸轮是一左一右布置的,这样可以使两边的咬牙开闭保持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印刷机的咬牙开闭是用两个凸轮控制的?若是高点闭牙,那主凸轮的升程段就是闭牙过程,回程段就是开牙 ...

高点闭牙也得靠弹簧复位,共轭凸轮可以控制从动件两个方向的自由,一进一退,并不是同进同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点闭牙也得靠弹簧复位,共轭凸轮可以控制从动件两个方向的自由,一进一退,并不是同进同退

既然都用共轭凸轮了,还要弹簧复什么位?上个图科普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用共轭凸轮了,还要弹簧复什么位?上个图科普下!

共轭凸轮就是摒弃弹簧呀。。。最早的印刷机都用的低点闭牙弹簧施加压力,慢慢发展到高点闭牙弹簧开牙,近些年开始使用共轭凸轮控制开牙闭牙,实际上也不是新技术了,上学的时候做过你发的这张图,当时是一个课题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共轭凸轮就是摒弃弹簧呀。。。最早的印刷机都用的低点闭牙弹簧施加压力,慢慢发展到高点闭牙弹簧开牙,近 ...

兄台高人,请解释下“以前在印刷机上做过一个共轭凸轮的开闭牙机构,一个凸轮控制开牙,一个凸轮负责闭牙,传统的开闭牙机构是凸轮控制闭牙,弹簧进行复位”这句话什么意思?
1.既然都“共轭”了,哪来弹簧复位
2.“一个凸轮控制开牙,一个凸轮负责闭牙”有这种结构的印刷机吗?在下愚钝,请赐教。
PS:不知大侠的课题研究的结果如何了?兄台以为俺拿个图片就来忽悠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台高人,请解释下“以前在印刷机上做过一个共轭凸轮的开闭牙机构,一个凸轮控制开牙,一个凸轮负责闭牙 ...

没看我说的是传统的开闭牙机构是需要弹簧的复位么?是你理解有差。
你共轭凸轮不是两片凸轮?请问何为共轭定义?
升程和回程都用凸轮控制增加传动精度不对么?
您是高人,小弟愚见,
你图片中主凸轮高点做闭牙用,那图中所标共轭凸轮作何用处?不是做开牙?

”什么印刷机的咬牙开闭是用两个凸轮控制的?若是高点闭牙,那主凸轮的升程段就是闭牙过程,回程段就是开牙过程!一般情况下,控制咬牙开闭的共轭凸轮是一左一右布置的,这样可以使两边的咬牙开闭保持同步!“
请问主凸轮回程开牙如何控制?是不是靠另一个凸轮?像你所说使两边咬牙开闭保持同步,同一牙轴两边为何不同步?

日本秋山印刷机采用的共轭凸轮开闭牙,后来被上海光华收购,你手里有图的话,在上海光华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我说的是传统的开闭牙机构是需要弹簧的复位么?是你理解有差。
你共轭凸轮不是两片凸轮?请问何为共 ...

恩,这下统一看法了——共轭凸轮是不要弹簧复位的!
1.“你共轭凸轮不是两片凸轮?请问何为共轭定义?”
答:共轭凸轮是两片凸轮,没有任何疑问。
2.“升程和回程都用凸轮控制增加传动精度不对么?”
答:首先你这问题问的方式就不严谨。俺直接翻译你的问题为"主凸轮的升程,副凸轮的回程控制增加传动精度不对么?"
这句话对也不对!怎么理解?
我们讲“共轭凸轮”,分为“主凸轮”和“副凸轮”。“主凸轮”的轮廓是怎么来的?——是严格按具体的数学模型(特指满足设计要求的动力曲线模型)计算来的。而“副凸轮”的轮廓是怎么来的?——(摆动形式的凸轮结构)是通过主、副摆杆所构成的三角,“”算出来的“共轭轮廓”!即意味着,必须先有主凸轮的位置,才能计算“副凸轮的”位置!
那么,既然知道了共轭凸轮曲线的由来,就会发现,只有“主凸轮”是可以运动规律曲线描述的,没见到过,谁用描述副凸轮的时候把主凸轮抛弃吧(当然,这句话不太严谨,有的人也会在画副凸轮的时候直接标出运动规律,而不告诉你主凸轮的信息,俺认为这是不提倡的做法,至少是不规矩的)。要理解:主凸轮的轮廓是“设计计算”来的,而副凸轮轮廓是“推算”来的(虽然这两个词很多情况下是等价的,但本质不同,需要好好体会)。
明白了主、副凸轮设计上的区别,那就很好回答guoxudong520大侠的问题了。请问,主凸轮、与副凸轮的轮廓精度加工时能100%保证跟理论设计出的曲线一致吗?——当然不能!那怎么办(虽然都控制在+-0.02mm也能用),又不可能报废!实际装配时就会以主凸轮为基础修配副凸轮(有很多手段修配,不一一列举)。到这时,发现什么了没?——主凸轮是不变的(哪怕跟理论计算的不是100%一致,但只要在允许的公差范围内就认为合格,认为符合设计时要求的动力曲线)!
这时,兄台能发现的您问题的"问题"了吗?(实际情况下,与滚球的接触,不管是主凸轮还是副凸轮都是有间隙的,而间隙大小就看装配的手艺了!)
3.“你图片中主凸轮高点做闭牙用,那图中所标共轭凸轮作何用处?不是做开牙?”
答:“你图片中主凸轮高点做闭牙用”——正确。
“那图中所标共轭凸轮作何用处?不是做开牙?”——理解不严谨,谈不上对,也谈不上错。或者俺理解为不专业(至少在咬牙开闭这个机构里)。为什么?
当明白问题2之后,才能谈这个问题。因为,问题2解释了为什么所有教科书上、设计手册上在描述共轭凸轮的时候,都是以描述主凸轮的运动规律为主,而不直接用运动规律描述副凸轮的原因!
好,那问题3的正面回答就是:俺图片中主凸轮高点做闭牙用,主凸轮低点做开牙用!而图中所标共轭凸轮的作用是严格保持滚球与凸轮面接触!请大侠理解下这句话的意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用了共轭凸轮就不用弹簧。在“非共轭凸轮机构里”,弹簧的作用是不是就是为了保证滚球始终与凸轮面接触?——有共轭就无弹簧,有弹簧就无共轭(好好理解下)!
4."请问主凸轮回程开牙如何控制?是不是靠另一个凸轮?像你所说使两边咬牙开闭保持同步,同一牙轴两边为何不同步?"
答:"请问主凸轮回程开牙如何控制?是不是靠另一个凸轮?"——请参照问题3的回答。
"像你所说使两边咬牙开闭保持同步,同一牙轴两边为何不同步?"这个问题,俺只能说大侠过于理想化了。为什么?
因为大侠把“咬牙轴”当成“刚体”来处理了!请问,“咬牙轴”属不属于“细长轴”?你能保证当转动“轴”一端的时候,另一端也跟着同步旋转?就算加工的时候,你能保证“咬牙轴”的直线度?
5.“你手里有图的话,在上海光华工作?”
答:大侠也圈内人,也满了解秋山和上海光华的。那大侠是否知道,秋山最早进国内的时候,是准备找另外一家公司谈配套的。在国内,秋山的技术估计快满天飞了……(啊,说的好像有点太多了……哈哈)

楼主:
共轭凸轮是用在高速的场合,弹簧力反应没有那么快跟不上节奏,副凸轮完成了弹簧的作用。
牙刷的毛就是用这种机构完成的,效率高!

网友:
很想学一下,推荐点资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这下统一看法了——共轭凸轮是不要弹簧复位的!
1.“你共轭凸轮不是两片凸轮?请问何为共轭定义? ...

哈哈,学习了,我是刚毕业那会儿一直做胶印机,后来跳出这个圈了,电子行业对传统印刷冲击太大,现在搞可变数据印刷了,大侠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学习了,我是刚毕业那会儿一直做胶印机,后来跳出这个圈了,电子行业对传统印刷冲击太大,现在搞可 ...

"可变数据印刷"?学到新名词了,这个俺没接触过,向大侠学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变数据印刷"?学到新名词了,这个俺没接触过,向大侠学学习

其实就是像药品监管码,彩票,刮刮卡,每张的数据都不一样,但还需要量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