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能分辩出是什么材料吗?

楼主(2014-08-08):
如图箭头所指,用处:一个真空吸盘,颜色:灰色,手感:表面粗糙,有点砂面的感觉,非金属或塑料、橡胶,质地坚硬。

网友:
可能是防滑防粘颗粒胶带

网友:
什么东西喷丸处理了吧。

楼主:
再加一张图,可能上一张不清楚,这张清楚一些。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有点像泥做的。

网友:
是陶瓷么?

网友:
敲下一块 那去化验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氟龙?

应该不是吧,兄弟,聚四氟是白色塑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