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的活节和过渡节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2014-08-08):
请问下

链条的活节和过渡节时怎么区分的?

网友A:
‘活节’是一个‘卡子片’插在外侧的,打开卡子片就可以把销轴退出来,拆链节,

‘过渡链节’是俗称的‘大小头’,该链板是‘Z字形的’,

你找链条图册看看,上面画的很明白

网友(点评):
晕,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请教998

网友(点评):
过度节因为Z形结构,受力不太好,在载荷大时通常不建议使用。

楼主(2015-01-10):
引用 网友A:
‘活节’是一个‘卡子片’插在外侧的,打开卡子片就可以把销轴退出来,拆链节,

‘过渡链节’是俗称的‘ ...

网友:
有个卡片,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