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问题求教

楼主(2014-08-08):
在出工程图的时候
有一个焊接件需要画分步焊接的步骤,左边一块第一步,右边一块第二步,连起来第三步这样。
要怎么做才能在导入视图的时候只显示一部分零件。 以前做的一些是隐藏不需要的导入视图后炸成了图元。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组件在一个图框中,分别显示几个部分,

网友A:
可以试试元件显示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不是很清楚这个功能,能不能详细的说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元件显示这个功能

看看截图

网友(点评):
好了这个也不错。。我之前试过边显示,框起来一起拭除。 这个可以遮蔽,还可以取消。好多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截图

不客气,礼尚往来.